如何读取APROM里面的序列号

楼主(2022-04-10):
如何读取APROM里面的序列号

网友A:
详细说说怎么回事啊

楼主:
ICP烧录程序可将序列号直接写到APROM的0x2000~0x2007,请问在C中如何将其调用出来?

楼主:
其实我是想将SN号作为密码用的,所以必须调用出来~~

网友B:
这个,我也不太会。。。。

楼主:
牛人出来指导一下啊,小弟确实不太会。
有没有人说说应该查找哪方面的资料呢~

网友C:
unsigned char code SN[8] _at_ 0x2000;  可以直接 读到数组SN[]的值

网友D:
请问什么叫做aprom啊

网友E:
有专用的函数进行读取

网友F:
这个序列号是唯一的吗

网友G:
通过序列号可以辨别芯片的真伪是吗

网友H:
这个序列号用户可以更改吗

网友I:
一般可以通过这个序列号确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