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波特率发生器怎么用的

楼主(2022-04-10):
独立波特率发生器怎么用的,为什么我将定时器1的产生波特率的代码改成独立波特率的代码就不对了

网友A:
什么MCU ,贴代码,没图你说个JB

网友B:
看看你的程序

楼主: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以下是板子上LED的配置,把Px_x改成自己对应的脚。
//以下是你的51单片机的晶振大小
#define FOSC_110592M
//#define FOSC_12M

//以下是开机后发送到手机的内容,发送的号码在程序中修改。
uchar sms_text[] = "abc123";

//注意,无论接收到信号还是发送完信号,都会进中断服务程序的
/*初始化程序(必须使用,否则无法收发),次程序将会使用定时器1*/
void SerialInti()//初始化程序(必须使用,否则无法收发)
{

        SM0=0;//设置串行通讯工作模式,(10为一部发送,波特率可变,由定时器1的溢出率控制)
        SM1=1;//(同上)在此模式下,定时器溢出一次就发送一个位的数据
        REN=1;//串行接收允许位(要先设置sm0sm1再开串行允许)
        EA=1;//开总中断
        ES=1;//开串行口中断
}

/*串行通讯中断,收发完成将进入该中断*/
void Serial_interrupt() interrupt 4
{
//        a=SBUF;
        P2=SBUF;
        RI=0;//接收中断信号清零,表示将继续接收
//        flag=1;//进入中断的标志符号
}

void Uart1Send(uchar c)
{
        SBUF=c;
        while(!TI);//等待发送完成信号(TI=1)出现
        TI=0;
}

//串行口连续发送char型数组,遇到终止号/0将停止
void Uart1Sends(uchar *str)
{
        while(*str!='\0')
        {
                SBUF=*str;
                while(!TI);//等待发送完成信号(TI=1)出现
                TI=0;
                str++;
        }
}

void Delay1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i = 108;
        j = 144;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main()
{
                AUXR &= 0xF7;                //波特率不倍速
        S2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4;                //独立波特率发生器时钟为Fosc,即1T
        BRT = 0xDC;                //设定独立波特率发生器重装值
        AUXR |= 0x10;                //启动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SerialInti();
        while(1)
        {
                Uart1Send(0xaa);
                Delay10ms();
        }

}

楼主: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以下是板子上LED的配置,把Px_x改成自己对应的脚。
//以下是你的51单片机的晶振大小
#define FOSC_110592M
//#define FOSC_12M

//以下是开机后发送到手机的内容,发送的号码在程序中修改。
uchar sms_text[] = "abc123";

//注意,无论接收到信号还是发送完信号,都会进中断服务程序的
/*初始化程序(必须使用,否则无法收发),次程序将会使用定时器1*/
void SerialInti()//初始化程序(必须使用,否则无法收发)
{
        TMOD=0x20;//定时器1操作模式2:8位自动重载定时器

#ifdef FOSC_12M                   //在这里根据晶振大小设置不同的数值初始化串口
        TH1=0xf3;//装入初值,波特率2400
        TL1=0xf3;
#else
        TH1=0xfd;//装入初值,波特率9600
        TL1=0xfd;
#endif //end of SOC_12M

        TR1=1;//打开定时器
        SM0=0;//设置串行通讯工作模式,(10为一部发送,波特率可变,由定时器1的溢出率控制)
        SM1=1;//(同上)在此模式下,定时器溢出一次就发送一个位的数据
        REN=1;//串行接收允许位(要先设置sm0sm1再开串行允许)
        EA=1;//开总中断
        ES=1;//开串行口中断
}

/*串行通讯中断,收发完成将进入该中断*/
void Serial_interrupt() interrupt 4
{
//        a=SBUF;
        P2=SBUF;
        RI=0;//接收中断信号清零,表示将继续接收
//        flag=1;//进入中断的标志符号
}

void Uart1Send(uchar c)
{
        SBUF=c;
        while(!TI);//等待发送完成信号(TI=1)出现
        TI=0;
}

//串行口连续发送char型数组,遇到终止号/0将停止
void Uart1Sends(uchar *str)
{
        while(*str!='\0')
        {
                SBUF=*str;
                while(!TI);//等待发送完成信号(TI=1)出现
                TI=0;
                str++;
        }
}

void Delay1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i = 108;
        j = 144;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main()
{

        SerialInti();
        while(1)
        {
                Uart1Send(0xaa);
                Delay10ms();
        }

}
//这个是改动后的

网友C:
啥问题啊

楼主:
我用示波器看的时候用定时器1的波形是对的,用独立的波特率发生器的话就没有波形

网友D:
/*
        测试方法:
        根据您的主时钟和波特率修改下面的相关定义,编译后下载到MCU。
        通过串口助手向MCU发送数据,MCU收到后原样返回。
*/

#include        <reg51.h>

sfr        AUXR = 0x8E;
sfr BRT   = 0x9C;

#define                BUF_LENTH        128                //定义串口接收缓冲长度
unsigned char         uart0_wr;                //写指针
unsigned char         uart0_rd;                //读指针
unsigned char         xdata RX0_Buffer[BUF_LENTH];        //接收缓冲
bit                B_TI;

void        uart0_init(void);

/*************** 用户定义参数 *****************************/

#define MAIN_Fosc                22118400UL        //define main clock
#define Baudrate0                9600UL                //define the baudrate,
                                                                        //12T mode: 600~115200 for 22.1184MHZ, 300~57600 for 11.0592MHZ
                                                                        //1T  mode: 7200~1382400 for 22.1184MHZ, 3600~691200 for 11.0592MHZ

/**********************************************************/

/****************** 编译器自动生成,用户请勿修改 ************************************/

#define BRT_Reload                        (256 - MAIN_Fosc / 16 / Baudrate0)                //Calculate the timer1 reload value ar 1T mode

/**********************************************************/

void        main(void)
{
        uart0_init();

        while(1)
        {
                if(uart0_rd != uart0_wr)        //串口转发
                {
                        B_TI = 0;
                        SBUF = RX0_Buffer[uart0_rd];
                        while(!B_TI)        ;
                        B_TI = 0;
                        if(++uart0_rd >= BUF_LENTH)                uart0_rd = 0;
                }
        }
}

void        uart0_init(void)
{
        PCON |= 0x80;                //UART0 Double Rate Enable
        SCON = 0x50;                //UART0 set as 10bit , UART0 RX enable
        AUXR |=  0x01;                //UART0 使用BRT
        AUXR |=  0x04;                //BRT set as 1T mode
        BRT = BRT_Reload;
        AUXR |=  0x10;                //start BRT

        ES  = 1;
        EA = 1;
}

/**********************************************/
void UART0_RCV (void)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RX0_Buffer[uart0_wr] = SBUF;
                if(++uart0_wr >= BUF_LENTH)        uart0_wr = 0;
        }

        if(TI)
        {
                TI = 0;
                B_TI = 1;
        }
}

网友E:
这个是芯片内置的功能模块吗

网友F:
从来没有用过这个发生器

网友G:
可以灵活的配置吗

网友H:
以前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发生器

网友I:
它的主要用处是什么呢

网友J:
有相关寄存器的说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