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公式问题

楼主(2022-04-10):
中颖单片机(SH79F081A)中,在pwm章节有句话:“为了产生死区时间,请确保(PWMx周期 – PWMx占空比)>2 x PWMx1的死区时间(x=0,1,2)控制。否则,PWM01/11/21当PWMxS=1时输出高电平,当PWMxS=0时输出低电平。”

问题:(PWMx周期 – PWMx占空比)>2 x PWMx1该如何理解?

网友A:
没见过这个。。。

楼主:
哦,再问个问题
keil 器件选择仅有部分 像sh79f6431就没有!!帮忙 要跟新什么?

网友B:
当然支持器件的列表,  通常是 UV3.cdb 或者 UV4.cdb

网友C:
需要下载支持的期间列表的。

网友D:
表示没见过这个。。。

网友E:
这个PWM是带互补功能的PWM,周期是10,占空比是6:4,死区时间设置必须小于4/2,周期就混乱了

网友F:
这个说的就是周期,占空比呀

网友G:
这个公式是哪里的

网友H:
什么叫做为了产生死区空间啊

网友I:
这个公式没有见过啊

网友J:
这个是死区计算公式吗

网友K:
这个公式的出处是哪里啊

网友L:
这个公式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

网友M:
从没看过这个公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