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SAME系列芯片DMA异常处理

楼主(2022-04-10):
请教:比如启用了多路DMA通道,若担心某通道接收异常,DMA怎样处理较好?另外,为了通信可靠,是否每次DMA收发成功都重新配置其参数为好?

网友A:
不用的,DMA设置一次就可以了,不用总是设置的。

网友B:
我现在是多个串口同时收发工作,每个收发都单独对应一个通道,仿真时发现有个时候接收到的数据顺序不对,想的是重新配置DMA 相应通道,现在不知道怎样处理更好

网友C:
重新配置,就是重新进行初始化即可,没有过多的要求。

网友D:
一次就行了。你也可以某些空闲后,或者休眠唤醒后重新配置。

网友E:
感谢楼主的分享,真的是受益匪浅的事情。不错,一直。

网友C:
其实只要一次重置就可以了,不用太多次的重置吧,我没有用过,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源地址、目标地址(描述地址)、收发数据个数可不需要重新配置,但是,就传输(_dma_enable_transaction函数)和中断(_dma_set_irq_state函数),我现在的测试和应用的情况,是需要根据应用来重新开启或开关中断的。不知道大家的经验如何?

网友F:
向大家请教和学习,回调函数内可以执行多数据处理程序吗?

网友G:
还是像中断一样尽量放少的程序?

网友H:
都会产生什么异常呢

网友I:
针对的是汇编语言吧

网友J:
难道每次都要重新配置吗

网友K:
不需要重复配置的

网友L:
配置的位置有要求吗

网友M:
回调函数的位置需要注意什么呢

网友N(2025-09-05):
ATSAME 系列芯片 DMA 异常处理:先使能 DMA 中断,配置中断寄存器捕捉异常(如总线错误、传输终止)。中断服务程序中读取状态寄存器判错因,清除标志位,执行恢复操作(重配置 / 复位通道),必要时触发系统级处理(如复位),确保数据完整性与系统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