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正弦波

楼主(2022-04-10):
在用51单片机产生正弦波,按照某书上的电路和程序进行仿真,波形不错。但在实际电路上用示波器测量得到的波形很不理想。不知是何原因,请教各位。

网友A:
驱动没做好,致使单片机输出的波形和理想波形有差异,高阻缓冲一下。

网友B:
毕业设计做的这个……用的DAC0832分辨率低

网友C:
波形不理想,如何的不理想呢,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还是什么,上波形图

网友D:
贴个电路图和波形图

网友E:
用AD9850模块试试,这个不错。我用过

网友F:
你所谓的实际电路和“某书上的电路”有什么区别?还是程序有所不同?

网友G:
我用STC11F02E模拟DDS原理做的方波/正弦波发生器,串口输入频率字,跑32.768MHZ,输出频率0~200KHZ,步进5/64=0.078125 HZ

网友H:
示波器会引入干扰

网友I:
可能人为引入干扰了

网友J:
可靠接地了没有呀

网友K:
波形是不是有狠毒毛刺啊

网友L:
感觉不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M:
那可以别用示波器观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