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052 过不了静电测试

楼主(2022-04-10):
stm8l052 过不了静电测试

楼主:
用-15KV电压,空气放电,打在外壳,stm8l052会复位,这个结果可以接受。但有时stm8l052会死机, RST脚一直保持低电平,无法通过RST脚复位芯片。

楼主:
只有重新断电上电,才能使芯片回复正常

网友A:
还是比较奇怪,    把复位电路打锁死的情况不多见,  持续关注

网友A:
外部接口加上TVS,RST加上外部复位或者看门狗。

楼主:
RST接有104和20K电阻。看门狗有加。

楼主:
TVS板子上没有,临时加也没用。

楼主:
感觉和看门狗没关系,硬件RST都没有用,RST脚为低,一直处于RST状态,系统都不工作了

网友B:
TVS肯定有用的,加的位置有讲究。

网友C:
硬件设计,系统设计问题,慢慢试验吧,单凭一句话,谁也不懂,谁也弄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