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时间不准

楼主(2022-04-10):
先把我的系统配置发下
        CLKCON=Bin(00001000);
        _nop_();
        _nop_();
        _nop_();
        CLKCON=Bin(01101100);
//  系统时钟SYSCLK 为12分频      打开OSCXCLK且系统时钟分频时钟OSCSCLK=OSCXCLK   OSCXCLK为内部12M  代码选项为0011

我想问下 我现在的系统工作时钟是否是1/12M?
因为代码选项里面有两个时钟 一个128K  一个12M 把我搞晕了

CLOCK_3MS                (2^16-62536)
TL3                =                CLOCK_3MS&        0xff;        // 载入定时初值
TH3                =                 CLOCK_3MS&        0xff;

安上面的配置 T3可以定时出3ms吗?我现在的时间不准

求人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串口下载一次就要强行给我改一次当前使用的串口号

网友B:
中颖单片机的抗干扰性能如何?

网友C:
有人用在工控现场吗?

网友D:
如果在生产线上,是否可行?

楼主:
我知道咋回事了

网友B:
我也想问下 我现在的系统工作时钟是否是1/12M?

网友E:
你指什么时间

网友F(2024-08-13):
SYSCLK的确切频率是多少确定一下

网友G:
定时器时钟频率是多少

网友H:
使用正确的公式计算定时器的初始值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串口下载一次就要强行给我改一次当前使用的串口号

为啥下载后会改变串口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