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CC生成的定时中断无法进入中断服务函数

楼主(2022-04-10):
//void __interrupt INTERRUPT_InterruptManager (void)
void __interrupt() INTERRUPT_InterruptManager (void)
{
    // interrupt handler
    if(INTCONbits.TMR0IE == 1 && INTCONbits.TMR0IF == 1)
    {
        TMR0_ISR();
    }
}
MCC直接生成的中断服务函数进不去,改成注释里的那个才能正常运行。
是MCC的BUG吗

网友A:
你的xc8是什么版本?

网友B:
你这个老的是要用你说的那个, MCC生成的是适应新版本的编译器的.

楼主:
PIC16F1503好像只能用这个。。。

网友C:
我刚试了一下用的xc8 2.10, c99 mcc生成的没问题啊

网友D:
在main里面要打开总中断和外设中断。

网友E:
代码MCC已经自动生成好了,但是是注释掉的,要手动去掉注释

网友F:
这个问题您最终是怎么解决的,自己写GIE是怎么做的?

网友G:
你可以参加一下官方的MCC之类的培训, 了解一下正确的做法比较好.

网友H:
MCC配完还要自己写GIE是一个问题 中断服务函数函数名不对是另一个问题

网友I:
编译环境的问题吧

网友J:
编译优化问题吧,调试时把各种速度优化、hex体积等全关掉

网友K:
感谢大家的回复,感觉受益匪浅,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入手比较好点呢?

网友L:
不知道MICRchip的芯片有没有适合新手学习的开发板,包括一些例子代码什么的?

网友M:
开启中断使能了吗

网友N:
新手开发板还是有的

网友O:
修改一下优化级别

网友P:
跟优化等级没有关系吧

网友Q:
需要手动去掉注释

网友R:
手动去掉屏蔽中断的注释

网友S(2022-11-11):
手动修改mcc文件有很大风险,但是这个定时器中断没有回调函数,必须修改mcc。这个问题是不是有其它解决方案?不能这么弱智吧

网友T:
论坛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2621986-1-1.html
github的: https://github.com/orgs/microchip-pic-avr-examples/repositories

网友U(2023-01-05):
是不是没有开启中断呢?

网友V:
不能进入中断服务就是配置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