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点绘制曲线

楼主(2022-04-10):
在12864液晶上打点绘制曲线,测试打点函数之前需要图像清屏,但是调用这个图像清屏函数耗时很长,一个点打出来差不多要两分钟这明显不科学啊

网友A:
清屏函数和主函数看看

楼主:
void gui_clear(void)
{
        uchar i,j,k;
        write_com(EXTEND_SET);//扩展指令集,8位数据传输
        write_com(DRAW_OFF);//绘图显示关闭
        for(i=0;i<2;i++)//分上下两屏写
        {
                for(j=0;j<32;j++)
                {
                        write_com(0x80+j);//写y坐标
                         //Delay10ms();          //这儿我以为是耗时长的原因把延时注释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if(i==0)//写x坐标
                        {
                                write_com(0x80);
                                //Delay10ms();
                        }
                        else //写下半屏
                        {
                                write_com(0x88);
                                //Delay10ms();
                        }
                        for(k=0;k<16;k++)//写一整行数据
                        {
                                write_dat(0x00);//写高字节
                                write_dat(0x00);//写低字节
                                //Delay10ms();
                        }
                }
        }
        write_com(DRAW_ON);//打开绘图显示
        write_com(BASIC_SET);//打开基本指令集
}
void main()
{
        lcd_init();//lcd初始化
        lcd_set_dot(2,1);//打点
        while(1);
}

网友B:
write_com()与write_dat呢?

网友C:
看来不需要帮忙了

网友D:
程序有问题

网友E:
函数处理有问题吧

网友F:
函数做了不必要的延时?

网友G:
有其他的耗时代码吗

网友H:
卡在某个时序上了吧

网友I:
一点延时也没有也不行啊

网友J:
看看经真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