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是否还需要按键的去抖程序

楼主(2022-04-10):
如果单片机通过74HC165来采集按键的状态,是否还需要按键的去抖程序?

网友A:
你觉得它会帮你消抖吗?

网友B:
不会,不过一般不会抖动那么厉害吧。

楼主:
单片机程序做个消抖, 分分钟就实现, 也简单啊.

网友C:
都用了165,控制读取的时间

网友D:
感谢分享,学习了,我认为这种资料真的有意义。这不错的。

网友E:
我一直喜欢使用这款单片机,现在这款单片机还是蛮好用的。

楼主:
0改到500后得到的定时时间是2ms,再改大之后就没效果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F:
最终在GitHub找到MCUdude的MegacoreX,这个arduino硬件支持包支持用arduino开发ATmega4809, ATmega4808, ATmega3209, ATmega3208, ATmega1609, ATmega1608, ATmega809 and ATmega808。

网友C:
单片机通过74HC165来采集按键的状态,是否还需要按键的去抖程序?

网友G:
缓冲器的延时都是ns级,你觉得呢?

网友H:
按键,我觉得就是需要去抖的

网友I:
应该是需要的,也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按键的时候这个输出的信号抖动情况

网友J:
任何时候都需要

网友K:
必须得做去抖啊

网友L:
需要自己写代码

网友M:
这个没有自动去抖的功能

网友N:
正常情况下都需要进行去抖

网友O:
得自己写代码或者硬件上进行处理

网友P:
需要吧,
其实,实际测试下就好了

网友Q(2025-09-05):
适配低速外设,如驱动低波特率串口传感器、热敏打印机,避免数据传输错位;2. 简化定时设计,无需复杂分频,用简单计数实现精准延时,如 LED 呼吸灯控制;3. 提升 EMC 性能,减少高频辐射,适配医疗、工业等敏感场景;4. 兼容低成本低精度元件,降低晶振等元件要求;5. 稳定驱动感性负载,如减缓电机驱动电流冲击,保护电路。

网友R(2025-11-19):
仍需按键去抖程序。机械按键按下 / 松开时会因触点弹跳产生毫秒级抖动,导致单片机误判多次触发。硬件滤波(如 RC 电路)可缓解,但软件去抖(如延时检测、状态机判断)更灵活,能适配不同按键特性,尤其在低成本场景中,结合软硬件去抖可确保按键信号稳定,避免程序误响应。

网友S:
需要。机械按键按下 / 松开时,金属触点会因弹性产生 5-20ms 的电平抖动,若不加去抖程序,控制器会误判为多次触发,导致功能异常(如按键连发、指令错乱)。即使部分 MCU 内置硬件去抖,也需软件辅助优化稳定性。常用软件去抖方案:延时消抖(检测到电平变化后延时再采样)、多次采样校验,仅需少量代码,即可确保按键触发精准,是嵌入式系统中按键应用的必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