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在我切换寄存器组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楼主(2022-04-10):
编写KeilC程序的时候,有个汇编子程序是这样调用的

SETB RS0
SETB RS1
;主功能XXXXXXXXX
CLR RS0
CLR RS1

我在程序跑的过程中结果发现结果有误,以确认非主功能的问题,而且单步调试的时候结果也正常。这个bug出现特别随机和罕见,所以想问下各位大神,是否在我切换寄存器组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网友A:
其他地方使用到第3组寄存器了?

楼主:
肯定没有

网友B:
是否换了USING会好些??

楼主:
我也想知道

网友C:
如果在KeilC中要在不同子程序之间调用时,除去传递参数的那几个Rn寄存器之外,是否可以使用剩余的Rn寄存器做中间变量?

网友D:
寄存器组不要随意切换,使用不当会出问题的

网友B:
如果C程序在.c而汇编在.asm中

楼主:
对啊,我看反汇编的时候感觉Rn用的特别随意,所以不大敢放开了用,怕影响到别的地方出现bug

网友E:
中断会用到。

网友F:
是的, 你的软件想在中断中使用另外的寄存器组. 就得用 using 告诉编译器. 形如:

void int0_isr(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网友D:
中断中你无需修改 RSx, 编译器会知道怎么处理它. 当然如果是汇编那你还得处理.

网友G:
嗯,using 还告诉编译器 08~1F 的某些地址被寄存器组用掉了, 编译的时候不要再使用这块地址了, 这里是产生你的不可捉摸 bug 的关键.

网友H:
不会用,强烈建议不用

网友I:
楼主这个是在设置寄存器吗

网友J:
改用c语言好了

网友K:
地址操作非常小心

网友L:
不小心给覆盖了

网友M:
怎么能看出来用的随意呢

网友N:
没看出来地址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