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串口驱动

楼主(2022-04-10):
最近写一个串口驱动,中断方式,发现一个怪现象。
我打开RTS位,刚开始用串口1,解决复用管脚以后示波器终于能看到RTS有响应了。
然后继续做,发现怎么总是拉流控信号,开始没在意,然后突然发现竟然每读一次DR寄存器都会迅速拉一次RTS流控信号为高再迅速恢复低

网友A:
啥意思?看不懂哦

网友B:
串口现在还有几个用RTS的啊,不都是RX和TX两根吗

网友C:
流控制用的人不多吧?

网友D:
问题好奇怪  没有遇到过

网友E:
就是每读一个字节动作一次,很是奇怪,我又用查询方式试了一下,读DR寄存器也会动作RTS信号,没有任何改变。

网友F:
硬拿DMA方式实现串口读

网友A:
仍然是一字节出现一次。
中间还换过一次板子

网友G:
你是不是使能了硬件流控制功能啊?

网友H:
这是把串口用全了么

网友I:
  rts_out//output, uart request peer to send to me, come on!
    cts_in// input, pull-up, peer send 0 to allow uart send data out. may I send?

楼主:
那我得看看了

楼主:
楼主你是不是说的管脚复用的问题啊,我没有看明白

网友D:
应该没人用RTS的,都是只用两根线,TX和RX足够了。

网友J:
总是拉低吗

网友K:
请问 什么叫流控信号啊

网友L:
硬件上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