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IDE66输出窗口字体怎么设置

楼主(2022-04-10):
IDE66输出窗口字体怎么设置

网友A:
这个好像不能设置

网友B:
直接设置就行了,还能怎么设置?

楼主:
不是,退出后怎么保存啊,再进又是默认的了

楼主:
编辑窗口也是不能更改保存字体

网友C:
直接设置就行了,然后可能需要重启。

网友D:
设置后重启试试

网友E:
IDE66是什么

网友F:
到底能不能设置啊

网友G:
这个是文字显示的吧

网友H:
在哪里进行直接设置呢

网友I:
应该可以进行设置的啊

网友J:
在哪个界面进行配置啊

网友K:
都可以设置哪些字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