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请问F133评估版烧写固件后串口没有反应是为什么?如何解...

楼主(2022-04-11):
  • 如题,烧写完f133的镜像后串口没有任何反应,有没有大佬能提供一个可以正常工作的固件,还有自己的固件不知道为什么选择了一些视频功能插件就没办法正常编译。

网友A(2022-09-13):
请问一下,F133是谁家的芯片?

网友B:
没反应的话,是不是固件没弄对啊?

网友C:
你可以问问技术支持,看看怎么弄

网友D:
一般情况是程序有错误才会导致这样的

网友E:
官方没有提供串口通讯的demo么?

网友F:
这板子看起来真不错啊,很高级的样子

网友G:
你这个F133是谁家的?我看看我有没有技术支持帮你问问

网友H:
程序能正常运行么?还是程序都运行不了

网友I:
可能编译不过是因为你的芯片不支持这些视频插件吧

网友J:
一般情况可以看看手册,是否支持视频功能插件,如果不支持,当然编译会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