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485通讯问题

楼主(2022-04-11):
问题描述,485通讯与外接设备通讯,这是主机通讯图,在485芯片R120的两端用示波器观察波形是不一样的,时不时的变为原来的一半,换了1781芯片还是一样,不正常波形
正常时的幅度
求解,R120太大吗还是别的原因

(1)LT1785的2脚与GND断开,然后2脚与3脚短接。U107的输入控制RS485总线的收发。(2)LT1785的7脚、8脚并联1K电阻。

楼主:
与外设不能正常通讯,只有R120两端波形不一样,R119两端波形是一样的,以确定外设没问题,波形的时间周期都是对的,短接R120可以通讯正常,求解

网友A:
R120/119确实太大,最大10欧20欧;
分析你描述的现象,像是总线冲突,有两个设备都处于发送状态,查查程序看方向切换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20/119确实太大,最大10欧20欧;
分析你描述的现象,像是总线冲突,有两个设备都处于发送状态,查查程序 ...

谢谢,这个设备有几千台了,只是偶尔一两台这样,所以没有向程序的方向想,目前只在检查硬件

网友B:
485总线 120欧阻抗,并联在AB 终端上啊,
这个串里面是啥意思叻?
防烧 5-10R 都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5总线 120欧阻抗,并联在AB 终端上啊,
这个串里面是啥意思叻?
防烧 5-10R 都够 ...

120欧有没有都一样,这个是用了一段时间后出这种问题,60欧防止对地短路,设备用一段时间后,出这种问题

楼主:
一块是主板,一块是显示器,电路是一样的都是有一个62欧电阻,当一个高电平一个低电平,应该是这种情况,可是好板坏板的输出波形是一样的

网友C:
不明白你测R120两端的波形干吗?485输出的是差分信号,应该测差分线上的波形啊!要么是两根线上的共模干扰电压不一样。

网友D:
你把那个CR12的二极管去掉,直接上拉试试,是不是那个上拉加了二极管有问题了?

网友E:
应该是r120烧掉了,用万用表测一下电阻值。

网友F:
CR12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你测R120两端的波形干吗?485输出的是差分信号,应该测差分线上的波形啊!要么是两根线上的共模干扰 ...

是差分信号,但是也应该是高低电平变化吧,R119两端是高低变化,R120两端有时电压不是高低变化,而周期和通讯正常的板子是一样的,我测R120是为了判断1781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r120烧掉了,用万用表测一下电阻值。

测过的,没问题,感觉就像是一边电压高一边电压低,就会是这个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F:
CR12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我的理解是,外部高脉冲干扰,不会影响电源

楼主:
感谢大家,这个基本都是用了几个月或者一年多了,突然出现不通迅的问题

网友G:
解决了吗

楼主:
还没有,目前检查通讯正常的板子和不正常板子对比,通讯波形除了幅值不同,其它都相同,而且还有可能好一段时间,然后又通讯异常

网友E:
引用 楼主:
测过的,没问题,感觉就像是一边电压高一边电压低,就会是这个波形

还有一种可能是485总线A在外部有对5V的强上拉,可能是其他设备出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一种可能是485总线A在外部有对5V的强上拉,可能是其他设备出故障了。 ...

这个系统,只有两个设备,屏幕换一个在别处显示正常的,在这里就不行,但是主板的通讯却查不出哪里有问题,正好别的设备为高时幅值正好和这个能对应,可是却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22-05-26):
问题已找到,是DE引脚引号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