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407外部脉冲计数

楼主(2022-04-12):
我想用tiM3一秒产生一次中断,采集TIM2外部触发计数,现在中断正常产生,但采不到数(一直是0),请问什么原因啊【图片】

网友A:
你TIM2使用外部ETR做为时钟 还是说TIM2做外部输入信号的捕捉?

网友B:
信号有了,那就是捕获的问题了

网友C(2022-06-20):
你可以用仿真器调试一下,看看哪个定时器有问题呗

网友D:
中断正常产生说明定时器2的外部触发有问题了呗

网友E:
你网上搜搜,看看外部触发是否正常吧

网友F:
单独看看捕获呢?可以么

网友G:
感觉是你定时器2出了问题

网友H:
你可以先开定时器2,看看能不能外部触发成功,然后再用定时器3计数呢

网友I:
你可以一步一步的去仿真看看

网友J:
感觉是不是你的定时器2配置有问题呢?

网友K:
你单独用定时器2是否可以正常触发呢?

网友L:
仿真看看,一般能查到原因的

网友M:
你看看配置吧,用TM2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