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用8266实现wifi无线图传

楼主(2022-04-11):
WIFI无线图传

很好的资源,学习啦~~

楼主:
波特率修改
    8266配置921600波特率,串口波特率配置到最大,图传速度以及效果会好一点。使用USB转TTL连接8266进行配置,硬件连接如下:

    接着打开串口调试助手进行配置,这里选择对应COM口,然后发送AT+UART=921600,8,1,0,0这个指令,设置其串口波特率到921600,当它返回OK即可。如下图:

图1设置8266波特率为921600

楼主:
硬件连接
    硬件准备:
8266模块、
探索者板子、
ov2640摄像头模块、
LCD液晶屏
SD卡(由于屏幕用到了中文显示)。

    接着在步骤一配置好之后,就拔掉8266,按照下图进行连接:

图2 整体硬件连接
    然后直接将提供的源码下载进去,接着需要打开我们提供的另外一个软件——XCAM。

楼主:
软件设置及代码部分
    打开提供的这个电脑上位机软件,如下图,服务器IP地址打开是多少就是多少,端口设置成:8086,然后在代码也按照这个地址端口填写:
图3 XCAM设置

    打开提供的源码main.c文件,如下:

图4端口、IP地址、热点修改

    由图3可知,服务器IP地址是192.168.1.179,端口8086,所以将上述代码进行修改,如上图,并且需给8266提供一个热点,(手机热点或者路由都可,保证打开上位机的电脑与8266连接在同一个局域网内),热点的名字和密码根据自己的进行修改。

楼主:
代码主要步骤:首先初始化串口三波特率设置921600,才可以和8266通信,然后初始化2640模块,通过函数:Wireless_transmission_2640();

图5 摄像头初始化

楼主:
配置8266为TCP客户端模式函数:wifi_configure();

图6配置8266为TCP客户端

    通过串口三发送AT指令给8266,使其工作在TCP客户端模式,串口一会打印提示信息,如果现象不对可以通过串口一打印数据查看打印内容。

楼主:
上面配置好之后就开始进入主函数的传输过程:开启8266的透传模式,之后开始把2640的JEPG数据发送至串口三,因为8266接的是串口三这个接口所以只需要将JPEG数据丢到串口三发给8266,8266在通过TCP协议无线传输到电脑的上位机上,即可实现图传。

图7循环发送JPEG数据给8266

网友A:
传图片的效率如何

网友B(2023-09-17):
找半天没找到我的8266

网友C(2024-04-29):
8266的相关文件资料能发一下吗?

网友D:
摄像头部分怎么搞的

网友E:
提供的源码有分享吗?

网友F(2024-09-06):
测试方法包括负载测试、静态测试和动态测试等

网友G:
还有另一种技术正在变得普遍

网友H:
器件整合的再紧凑都无法发挥最大的效率

网友I:
达到抑制干扰的目的

网友J:
在动态测试过程中,测试员需要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和频率,

网友K:
当人接触任何东西时,体内的电荷就会放电。

网友L:
共模电感的电感值可以用电桥来测量

网友M:
单层板不具有固定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