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HC32F072的Modbus例程么,我麻了

楼主(2022-04-11):
前辈们有modbus例程么,我哭了都

网友A:
modbus是纯软件协议,可以参考其它平台的。

楼主(点评):
参考了32的,但是没找到从机modbus,然后我就自己改了,不接上位机主机就没问题,一接上主机就芯片就死了,看门狗一直在复位,我找了两天了都没找到问题,所以来问问大神有没有关于从机的配置啥的。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我也是遇到这种问题。。 我过时 通信正常持续20小时左右,之后就断线了,主循环中的程序无法执行,有时只有Modbus用的串口中断一直在进入接收数据。 请问:你的现在解决了么??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我正在尝试移植 freeModbus。我的死机原因 可能是 循环缓冲哪里出了问题。我也是Modbus从机 HC32F460KCTA 目前程序还算正常,分享出来 互相改进

网友C:
如楼上所述,modbus是软件协议,和MCU平台没关系啊!

网友D:
modbus,或许看你的应用,不需要把所有都做全

网友E:
给你一个参考 hc32l130的freemodbus port,你先得把串口收发搞定。

网友B(2022-05-11):
引用 网友A:
modbus是纯软件协议,可以参考其它平台的。

附件是 HC32F460KCTA平台,串口1 485 Modbus 从机,MCGS做主机,波特率9600

AC_ctrl-V1.3.5(2022.5.11) - 普通串口缓冲.zip

华大Modbus从机

网友F:
可以先看看用到那部分,没必要写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