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和温度传感器控制加热垫加热外接电源怎么接啊

楼主:
STM32温湿度传感器控制加热垫加热,我是打算外接电源的 因为stm32驱动不起来,但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A(2022-04-27):
加继电器呗,继电器控制外置电源

网友B:
怎么都可以的,一个开关量就可以了

网友C:
温湿度是为了检测室内环境么?

网友D:
你直接驱动肯定不行,但是你要用继电器或者MOS可能就行了

网友E:
你的加热垫子是没有控制信号的么?

网友F:
看你的图,加热垫应该就±电源,你控制一端就好了

网友G:
用继电器就行,继电器控制加热垫的通断

网友H:
外接电源是对的

网友I:
你这加热垫是多少电压供电的啊?选择个合适的继电器就好了

网友J:
温湿度传感器不是很好检测加热垫吧

网友K:
就是一个温湿度检测,一个加热控制
加热的话可以考虑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