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1]
APM32E103ZET6开发板CAN1是用的PA10,11这两个PIN吗?

楼主:
请问例程中,我看到用的是CAN1,这CAN1跟USB复用.PA10,11pin对吗?#define CANx        CAN1
我运行例程LOOPBACK后,CAN1没有输出.
帮忙看一下怎么回事.

网友A(2022-04-11):
APM32E103ZET6的USBD1 与 CAN2 可以同时使用;USBD2 与 CAN1 可以同时使用;对应管脚是PA11,PA12,别搞错了

网友B:
复用没问题的

网友C:
例程是回环模式?

网友D:
是可以复用的噢

网友E(2024-08-13):
可以复用,没有数据输出,看一下发送和过滤器的配置是否正确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