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顺MCU hk32f031f4p6 烧录失败

楼主(2022-04-11):
用了2种烧录方式都不成功(注:目前没有使用外部晶振)
1、串口,接pa9、pa10,boot0接3.3v,用flashloader 2.8,报错误“no respone”

2、用野火cmsis dap烧录,接tms、tck、gnd到板子,板子上电后可以看到设备,但失败下载,报以下错误:
RDDI-DAP Error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按网上方法,降低下载速度、换杜邦线等,都不成功,现象一样

网友A:

确认boot引脚的电平状态是否正确,用串口下载boot引脚必须设置成从内部bootloader启动;
      下载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boot引脚的电平状态是否正确,用串口下载boot引脚必须设置成从内部bootloader启动;
      下载 ...

BOOT0确认是接3.3v

网友B:
新鲜唉!拿ST的烧录软件,烧顺航的程序唉!

网友C:
你还不如用j-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boot引脚的电平状态是否正确,用串口下载boot引脚必须设置成从内部bootloader启动;
      下载 ...

感谢大佬,搞定了,是swd、串口驱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鲜唉!拿ST的烧录软件,烧顺航的程序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