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L51PCOAE单片机的内部Vref电压,设置后实测电压比芯片手册...

楼主(2022-04-13):
12位ADC采样值跳动比较大,不稳定,参考电压不论选择内部还是外部,都一样,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如果源是稳定的
那么可能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
你应该电路有问题

网友B:
跳动幅度大概是多少啊

网友C:
需要确认一下电压基准稳定否

网友D:
也有可能是配置问题

网友E:
跟PCB线路也可能有关系

网友F:
有可能采样频率过高

网友G:
被采样信号是什么类型的信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