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D32E230K6T6无刷电机驱动 霍尔传感器接口

楼主(2022-04-11):
各位大佬,想问一下用GD32E230K6T6做无刷电机驱动,三个霍尔传感器如果要采用类似ST家的TIMER硬件霍尔传感器接口,应该放到哪几个引脚?软件如何配置?现在做国产替代找不到相关的资料。谢谢啦!能否发我一下495052116@qq.com

网友A:
这个要看芯片参考手册是怎么分配的啊

网友B:
没有做过电机方面的项目哈

网友C:
霍尔传感器是用来采集电流的吗

网友D:
都需要接哪种引脚呢

网友E:
不同电机采集的模拟量是不是不同呀

网友F:
是需要哪种功能的引脚啊

网友G:
PB0 PB4 PB5  跟STM32差不多。就配置成霍尔输入,没有其他的要求。捕获中断即可。

网友H:
是串接进去的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霍尔传感器是用来采集电流的吗

采集电流???电机换向检测用的。

网友G:
假如做FOC的话,就以TIME0做PWM,并且以PWM的周期为计数基准,通过霍尔捕获来计算转子的角度。

网友I(2022-08-11):
楼主你解决hall配置了,能否把配置文件发出来参考下啊92352700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