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如何支持GD32

楼主(2022-04-11):
请教版主,以及各位同道中人:                开发一款GD32F303的程序,原先电脑有安装 j-link 5.12版本,但这个版本不支持GD32.
        现在就想让j-link支持这款GD32,功能包括j-flash,j-link调试(IAR)。

        大概有2种方法:
        1. 在j-link 5.12版本上打个补丁,支持GD32
        2. 更新j-link到最新版本(我看segger官方最新的应该支持)

        方法1是否有解?
        使用j-link是否有注意的地方?

网友A:

你这个版本太老了,不支持GD的芯片,买个最新版的JLINK仿真器,然后下载最新版的Segger Jlink驱动。

网友B:
现在都jlink起码11了吧,你这还是5.12,那个时候有没有GD芯片呢?

网友C:
重新买个jlink吧,再把驱动更新了。

网友D:
该更新就更新,没必要抱着旧软件不放

网友E:
5.12太旧了,更新一下呗,又不花钱。记得6.几就有GD32了

网友F:
你安装的 j-link 5.12版本,是不是有点太古老了,搞最新版的JLINK仿真器

网友G:

硬顶干枯雪压sgdfbfsrgfvbnhjhjyugtrfdfkjmnhgvfc

网友H:
我用的 JLINK V9  5.7驱动了,里面早有了大部分GD32芯片 可以直接JFLASH 烧录HEX了。 5.4左右的 还没有支持。

网友I:
楼主该升级你的jlink了

网友:

买个新的非正版的就可以

网友J:
新版本的支持吗

网友K:
可以自行进行升级吗

网友L:
直接买个新的好了

网友M:
该更新换代了

网友N:
需要哪个版本以上的啊

网友O:
一般多少钱一个入手啊

网友A(2022-05-20):

买新版的JLINK仿真器,安装新版的Segger驱动,映象中JLINK仿真器版本已经到11了吧。

网友P:

使用j-link需要V9及以上版本,keil需要5.27以上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