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DC36V转AC24V的思路指导

楼主(2022-04-11):
目前项目有用到交流电磁阀控制,阀是AC24V的,而供电电源却是DC36V。
因交流电磁阀的特性不适合直接用直流电压驱动,否则容易过热而烧坏。查了一些变频器的思路,好像是用PWM驱动H桥的方式,使输出的有效电压在幅值和频率上向正弦波靠拢。
因为负载是电磁阀,实际上即便电压幅值和波形稍微有点偏差也不太要紧,主要是没做过这种变频类的方案,不知道这种H桥来输出交流电压的方式思路是否正确,有没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

另外厚着脸皮求一点相关资料,无论是示例电路还是设计思路都可以,望有直流转交流经验的前辈赐教一下,以免走了弯路

tyw
@dalarang :输出变压器改成24v的
@tyw :是交流24V,不是AC220,所以没有对应的交流供电。是改造项目,替换原有的进口控制器,且进口控制器是完全灌封看不到内容。
tyw
上策找同类直流阀,现在的应用有点瞎折腾.你的直流36v哪里来的,找到它的前级,交流不就有了吗

网友A:
你哪个上必须要用交流电磁阀啊 直流的还替代不了?
说来听听 长长见识

改造项目,原有的供电和阀都是现成的,不能改。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1&abbucket=1#detail

网友C:
嗯,退出了。不好意思哈

网友D:
实在要转成24V,用两路SPWM驱动H桥,输出就是24V AC了。

网友E:
交流电磁阀也能用直流驱动,
但是要注意。直流电压可不能等于交流电压。
一般交流220V 的接触器,用直流驱动,大概50V-70V就行了。
所以交流24V的电磁阀,用直流6-8V 应该是可以正常驱动的。

网友F:
不知电磁阀工作电流多少?本人使用过各种电磁阀,有个别类似情况都是采用正激电路搞定的。

网友G:
买个塑变器,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内部是靠 交流电动机 驱动的电动阀?   36V 直流驱动 24Vac 的电动阀很简单,推挽式输出或者桥式输出 5 ...

感谢解答。是线圈电磁阀,原来的进口产品是DC36V供电,输出AC24V控制交流电磁阀,未见过实物只是由甲方描述。
因对这方面不太了解,只是知道因交流电应用于线圈存在感抗,所以线圈的阻值都是比较低,如果直接用直流控制会导致过热烧坏。PWM好像确实可以,没必要用到正弦波的。

最好先把电磁阀的品牌型号参数资料搞明白了再说怎么驱动。 盲目上可能会出问题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是线圈电磁阀,原来的进口产品是DC36V供电,输出AC24V控制交流电磁阀,未见过实物只是由甲方描 ...

用直流PWM在吸合的时候大点,根据电磁阀的感抗,设计合适的初始占空比,以限制导通初期的功耗,适当延时后,电磁阀吸合,则可以直接降低PWM占空比到维持电流就可以了。
这样的代换,最简单,一个简单的8脚单片机,接受控制信号然后输出PWM信号,经过推动级直接驱动单MOS管控制,电磁阀必须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I:
这个选型方案纯粹就是钱多没出花了,DC36线圈的阀跟公司命数不合吗?非得搞逆变器+AC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