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LM358实现电流源电路图

楼主:
下图,是网上找的LM358的电流源电路图,有如下两个问题1、请问D1这边是产生一个参考电压,这个电压能否直接用单片机的DAC产生
2、后面的Q1是MOS管,能否换成NPN 三极管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问题,是因为看到一个一个用DAC+运放+NPN三极管的方案,刚好我手上有LM358的芯片,以及OPA333芯片网上库存不多

网友A(2022-04-12):
1、D1这边产生的参考电压,应该可以直接用单片机的DAC产生。
2、后面的Q1-MOS管(电压驱动,无需驱动电流),换成NPN 三极管(电流驱动,需要相应的电流流入发射结)后,需要确认运放的驱动能力是否满足你要求的恒流范围。

网友B(点评):
感谢回复,今天问了下同事,说用LM358有一个问题就是输出电流不能从0开始变化,需要换成轨对轨的运放,这边打算用TLV271IDBVR来做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确实不具备轨到轨的运放不能输出接近0V的电压,导致电流不能从0起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