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雅特力AT32 EMAC网络应用整理20220426更新

楼主(2022-04-11):
雅特力AT32 EMAC网络应用整理

来自于雅特力官网:
如附件

AN0010_DM9051_with_AT32_MCU_ZH_V2.0.0
介绍如何在AT32F4xx单片机上通过DM9051网卡芯片实现以太网通,并提供基于AT32F4xx_StdPeriph_Lib和uIP协议栈的源代码

AN0052_AT32_EMAC_client_and_server_ZH_V2.0.0
演示client and server范例,以其用户能基于这些范例,使用雅特力的开发板发展出自己所需要的连网功能

AN0053_AT32_ethernet_http_server_ZH_V2.0.0
演示http server范例,以其用户能基于这些范例,使用雅特力的开发板发展出自己所需要的连网功能

AN0054_AT32_ethernet_iperf_ZH_V2.0.0
演示iperf范例,以其用户能基于这些范例,使用雅特力的开发板发展出自己所需要的连网功能

AN0055_AT32_ethernet_wake_on_LAN_ZH_V2.0.0
演示wake on LAN范例,以其用户能基于这些范例,使用雅特力的开发板发展出自己所需要的连网功能

AN0056_AT32_ethernet_telnet_ZH_V2.0.0
演示telnet范例,以其用户能基于这些范例,使用雅特力的开发板发展出自己所需要的连网功能

SC0073_AT32F407_437_EMAC接不同PHY配置方法_ZH_V2.0.0
AT32F407/437 EMAC接不同PHY配置方法

SC0082_AT32F407_437_LWIP_FreeRTOS_V2.0.0
演示在FreeRTOS上运行LwIP协议栈,并搭建一个UDP echo server

SC0084_AT32F407_437_LWIP_UCOSIII_V2.0.0
AT32F407/437 LWIP UCOSIII

SC0085_AT32F407_437_LWIP_RT-Thread_V2.0.0
AT32F407/437 LWIP RT-Thread

SC0082、SC0084、SC0085进版到V2.0.1,修改点:
1.修正LWIP运行时出现的打印警告问题
2.增加网络连接状态检测功能

网友A:
收藏了,谢谢版主给力。

网友B:
MCU有千兆网口吗?

网友C:
你们的例程都一直报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们的例程都一直报错,

大佬 你这个问题解决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们的例程都一直报错,

出现这个打印警告应该是和信号量使用机制有关,目前采用的是等500ms就不等了,后面有释放内存的代码,所以打印出了这个警告,可以将信号量改为死等试试看
ethernetif.c文件内的NETWORK_Task函数替换一下:
void NETWORK_Task(void *pvParameters)
{
  struct pbuf *p;
  err_t err;
  for(;;)
  {
    if(rt_sem_take(PHY_RX_xSemaphore,RT_WAITING_FOREVER) == RT_EOK)
    {
      p = low_level_input(lwip_netif);
    }
    if(p != NULL)
    {
      err=lwip_netif->input(p, lwip_netif); //调用netif结构体中的input字段(一个函数)来处理数据包
      if(err!=ERR_OK)
      {
        pbuf_free(p);
        p = NULL;
      }
    }
  }
}

网友F:
版主就是给力啊,发了这么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佬 你这个问题解决没

问题已解决,请下载本帖的最新附件即可。

网友G:
齐全啊,感谢分享。

网友H(2022-05-11):
MCU实现1000M的以太网MA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