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B CDM_ACM例程 发送数据问题

楼主(2022-04-11):
ACM, CD, DM, CDC, dc, se
CDC_ACM例程里的cdc_acm_data_send(&cdc_acm)函数发送数据,在第二次使用cdc_acm_data_send(&cdc_acm)发送数据之前如何判断第一次数据已经发送完成?

楼主:
DMA发送完成标志位 ,tx fifo empty标志位都试过了,好像和这个都没有关系

网友A:
同问,去年用的时候也需要判断数据发送完毕,试过各种方法都不行,后来无奈只能降低发送频率

网友B:
请问什么是UCB呀

网友C:
没有相关标志位吗

网友D:
是否可以自己定义一个收发协议

网友E:
放慢速度也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

网友F:
最好自己定义一个包尾

网友G:
完全可以自己写一个小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