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EEPROM数据丢失

楼主(2022-04-11):
写PIC程序的时候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我也是第一次使用PIC单片机,在这里分享出来,希望同样遇到问题的避免再次踩坑。项目中就是需要对传感器标定后的相关参数存储到PIC单片机内部的EEPROM中,因为程序处理调试阶段,每一次进入程序我都是使用的在线调试模式进入,在整体调试的过程中发现每一次进入程序直接读取EEPROM中的数据读取出来都是FF,也就是感觉EEPROM当中根本就没有数据,只有将数据写入进去一次然后再次读取才能够读取到正常的数据,而且无论读取多少次都是存在着数据的,但是当再次重新进入调试模式时读取出来的数据又是空的。开始我是考虑是否写入或者读取存在着问题,但是经过无数次的资料查询和相关案例的参考,发现代码的逻辑上根本就没有问题。网上也查询了无数的资料,都没有看到类似的解决方法。最后我试了一次直接将程序烧录进入PIC单片机,不进入调试模式,通过打印日志的方式,发现数据读取是正常的,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一直没有查到相关资料。我感觉有可能是调试工具在进入调试模式的时候或者在烧录程序的时候将EEPROM中的额数据一并给擦除了。

网友A:
PIC单片机应该是在烧写时会一起烧写EEPROM的。

网友B:
可以用__EEPROM_DATA()命令将数据在烧写时直接烧写进EEPROM。

网友C:
在MAPLB下面用KIT3之类的在线调试工具,在MPLAB下还没有执行代码运行时,芯片的复位脚被KIT3强制限制在复位状态下,此时MPLAB下查看所有的芯片寄存器等数据均被MPLAB软件强行恢复为芯片复位默认值。

网友D:
当MPLAB点运行按钮后,芯片复位脚释放,此时MPLAB才会和芯片交互数据,此时才能真正读到芯片的各类真实数值。

网友E:
所以这没有毛笔,而是MPLAB就是这么做的,也和芯片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网友A:
另外,我接触到的所有其他家的芯片都类似如此。这是常识。

网友F:
全部丢失那说明没有写进去。

网友G:
没有丢,只是你重新启动调试的时候IDE又把芯片擦除了一遍,所以之前的内容就没有了

网友H:
调试模式和烧写模式默认是烧写EEPROM的。每次从新下载程序时,不管是在调试模式还是烧写模式,都要初始化EEPROM。

网友I:
嗯,除非你用__EEPROM_DATA()设置EEPROM初始化的值。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以后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有印象了

网友F:
IDE默认是操作全范围的存储器的, 包含FLash和EEPROM的.

网友J:
如果你只需要操作flash, 而不管EEPROM的话, 你可以在IDE里面设置一下, 保留EERPOM的..这是可以的.

网友E:
难道没有不擦除eeprom的选项吗

网友C:
究竟怎么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一直搞不明白咋回事,哈哈

网友K:
应该里面的有坏扇区吧,坏扇区的话,没有办法弄肋

网友L:
在Project property 中,编程工具选项中,选择“手动选择存储器和范围”,不勾选EEPROM即可。

网友M:
楼上对的,烧写的时候应该会有选项

网友N:
周围静电厉害吗

网友O:
都会擦掉里边的内容

网友P:
那怎么配置才不会擦掉它呢

网友Q:
有相关标志位吗

网友R:
可能是误擦除了

网友S:
如何修改这个默认设置呢

网友T(2022-05-13):
这不科学

网友U(2025-09-05):
EEPROM 数据丢失可能因电压不稳、频繁擦写超限、高温环境或物理损坏导致。可先检查供电是否稳定,避免电压骤变;减少不必要的擦写操作;确保工作环境温度适宜。若数据重要,可定期备份到其他存储介质,或选用更耐用的存储芯片替换。

网友V:
EEPROM 数据丢失可能因电压不稳、超温工作、电磁干扰或频繁擦写致寿命耗尽。也可能是电路设计缺陷,如未加保护电路。需规范供电、控温、避干扰,合理规划擦写次数,必要时加校验机制备份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