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用个什么片子

楼主(2022-04-11):
两路独立的PWM频率都需要在20K以上,如果SH79F166A做不到,请推荐其它型号

网友A:
找 带 PCA 的单片机就可以

网友B:
79f1611

楼主:
哦,我看下啊

网友C:
关键是分辨率要做几位,做8位的话一堆片子都行。

网友D:
推荐SH79F6441,附上规格书供参考。

网友E:
20k的速度不算快吧

网友F:
大部分都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G:
同系列的应该可以

网友H: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规格书

网友I:
对价格有 要求吗

网友J:
现在还得看供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