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无法将SH88F516切换到外部11.0592晶振

楼主(2022-04-11):
无法将SH88F516切换到外部11.0592晶振

网友A:
在哪用的?

楼主:
因为要使用高速串口通信,需要稳定可靠的时钟,所以使用了外部11.0592MHZ晶振,两个电容20PF。

网友B:
程序相关代码看看

楼主:
就一句:
CLKCON = 0x00;                                // 外部11.0592MHz晶振

网友A:
还有别的信息吗

网友C:
你外部时钟起振了吗?

网友D:
关键是下载时的编程选项,看来你还不熟悉这个芯片

网友E:
查看一下和程序相关的代码

网友B:
烧写使用JET51的JTAG接口,代码选项里做了时钟源的选择如下:

楼主:
这是配置图,实际测试股所有时钟源相关选项,实际内部时钟一直是16.589

网友F:
必须在ISP51里,写整个64KB的代码,这个代码选项才会生效

楼主:
还真是啊

网友G:
怎么配置的?

网友H:
使用的是什么功能啊

网友I:
看不到相关配置图啊

网友J:
屏蔽一下其他功能代码

网友K:
把程序简单化进行排除

网友L:
不够64k就无效吗

网友M:
手册上有相关注意事项吗?

网友N(2024-08-13):
检查一下硬件连接

网友O:
固件配置问题估计

网友P:
查阅数据手册和参考设计

网友Q:
测量下晶振起振了没有啊

网友R:
硬件电路图有吗?上传来看看。

网友R:
没切换过来一是软件配置没有配对,要么就是硬件上设计有问题,不能起振。

网友S:
用示波器测一下波形,看晶振起振没有。

网友T:
某些MCU具有一个时钟源选择寄存器(如CLKSEL),需要设置为选择外部晶振。

网友U(2024-12-13):
测量晶体振荡器是否已经开始振动

网友V:
编程使用jet51的jtag接口,在代码选项中选择时钟源,如下所示:,

网友W:
检查晶振连接

网友X:
您必须在isp51中编写完整的64kb代码,此代码选项才能生效。

网友Y:
为啥不能切换外部晶振啊?

网友Z:
检查晶振引脚是否有短路或断路情况。

网友AA:
检查单片机的相关寄存器设置,确保已正确配置为使用外部晶振。

网友AB:
问题解决了嘛?

网友AC:
要么是软件配置没有配对,要么是硬件设计有问题,无法启动振动。

网友AD:
是晶振的问题嘛?

网友AE:
有些MCU有一个时钟源选择寄存器(如clksel ),需要设置该寄存器来选择外部晶振。

网友AF:
检查晶振是否正确连接到单片机的XTAL1和XTAL2引脚。

网友AG:
电容值不对?

网友AH:
晶振的两个引脚有没有短路或断路。

网友AI:
看看时钟源稳定否

网友AB:
切换晶振是不是设置问题

网友AJ:
是不是设置有问题导致无法实现

网友AK:
检查晶振引脚是否短路或开路。

网友AL:
检查晶体振荡器是否正确连接到微控制器的xtal1和xtal2引脚。

网友AM:
晶体振荡器的两个管脚上是否有短路或开路。

网友AN:
检查晶体振荡器引脚是否短路或开路。,

网友AO:
晶体振荡器的两个引脚上是否存在短路或开路。,

网友AP(2025-01-21):
大概率是配置问题

网友AJ:
需要稳定可靠的时钟

网友AQ(2025-02-26):
从基础开始,一步步简化程序,排除复杂因素,让问题更明确。

网友AE:
软件配置未匹配或硬件设计有问题可能导致设备无法切换或无法起振。需要检查和调整软件配置或优化硬件设计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C:
确保你的代码完全覆盖64KB的存储空间才能生效,因此要确保编写足够的代码以充分利用整个内存空间。

网友AO:
某些MCU的时钟源可以选择内部或外部晶振。为了使用外部晶振,我们需要设置时钟源选择寄存器(如CLKSEL),让其选择外部晶振作为时钟源。

网友R:
是不是晶振的匹配电容值不对,导致晶振无法起振。

网友AR:
MCU的时钟源选择寄存器(如CLKSEL)可以让我们选择外部晶振作为时钟源,只需设置这个寄存器即可

网友AL:
检查晶振引脚是否出现短路或断路,这是保证晶振正常工作的关键步骤,不能忽视

网友AM:
手册中通常会有相关注意事项,提醒使用者注意操作安全、遵循规定等,以确保使用效果及避免意外情况。

网友X:
晶振的两个引脚不能短路或断路,这会影响其正常工作。

网友U:
运行一个简单的例程试试呢?

网友AS:
检查一下是不是外部晶振没有成功起振,如果晶振没有成功起振没法成功切换。

网友AN:
应该是设置的有问题,也有可能是外部晶振的问题。

网友AT:
isp51是51单片机的编程环境,64kb代码需确保编译器配置正确,通常涉及设置程序存储器大小。

网友AU(2025-04-03):
选择了合适的时钟源后,确保JTAG时钟频率适合你的单片机速度,避免过快导致通信错误。

网友AV:
是不是外部晶振没有起振,所以切换过来后MCU检测起振失败。

网友AW:
看一下是不是外部晶振没有起振,可以调试看一下程序在哪儿停止的。

网友V:
可能是参数设置错误或电路连接不当,检查一下设置和接线。

网友AX:
用示波器观察晶体振荡器输出波形,波形稳定即表示已开始振动

网友AY:
可能因为电路设计不允许或晶振频率不适合当前应用。

网友AZ(2025-07-15):
从简单代码起步,逐步精简,去除干扰,明确问题核心。

网友BA:
SH88F516 无法切换到外部 11.0592MHz 晶振:1)检查晶振是否起振;2)确认 XTAL 寄存器配置;3)检查电容匹配(20-30pF);4)验证复位电路。

网友BB:
先确认XTAL1和XTAL2引脚,然后比对振荡器焊点,看是否一一对应。

网友BC:
外部晶振未起振,可能是负载电容不匹配或晶振引脚虚焊。

网友BD(2025-09-25):
检查 SH88F516 外部晶振配置:先确认晶振电路是否正确,电容匹配(通常 10-30pF)。再配置相关寄存器,如时钟控制寄存器,选择外部晶振模式,确保使能外部振荡电路。可能需设置等待周期,部分芯片需复位激活。若仍失败,检查晶振是否完好、引脚是否虚焊,或尝试降低晶振频率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