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端口滤波

楼主(2022-04-11):
单片机输入端口滤波方法有更好的吗?大家都是咋做的呢?

网友A:
检测到开关状态后延时,再次检测,状态不变,就执行

网友B:
检测到开关状态变化后延时并计数,每计一次延时一次(相当于掩饰了多少次),如果设定次数未到,开关状态恢复到以前状态,就把次数清零,如果没有变并计数到达,就执行相应功能

网友C:
开关信号种类不同,处理方式大不同,有的速度快,有的慢,有的需要去抖有的不用,有的要判断沿

楼主:
想的复杂了,就是普通的开关量检测,看看大家有更好的简便的方法吗?嘿嘿

网友D:
普通开关信号以上两种就够了,对于特殊的开关信号,比如说信号是上升沿下降沿那种,需要特定的检测方法。

网友E:
看信号种类了

网友F:
是软件滤波还是硬件滤波啊

网友G:
能确定信号种类吗

网友H:
我个人喜欢软件进行滤波

网友I:
主要得确定目标信号有没有规律啊

网友J:
延时检测的话 延时多久不好掌握啊

网友K:
使用的是ad采集是吗

网友L:
RC滤波或者施密特触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