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采集到的ADC值为0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2-04-11):
你们在用STM8S003F的ADC时,在小于20mV左右的电压时,采集到的ADC值为0是什么情况?

楼主:
高于这个值,采集到的值基本正常,输入到ADC端口是2K的电阻,前端有运放
按理说5V/1024=4.8mV以上应该就能采集到才对呢

网友A:
要分清理论与现实,ADC采集并不是完全线性的。

网友B:
也要看参考电压 。

网友A:
换下采集电阻呢?不应该是这样吧。

楼主:
这个能了解,不是完全线性,但是这个差了4个字,好像差的有点多了吧?

楼主:
参考电压是标准的5V的,三位半的表测出的5V

网友C:
可能跟你的基准有关系吧

网友D:
这个没遇到过,感觉是绝对GND才会出现0吧

网友E:
是不是你的电压有波动啊

网友F:
和参考源有关系,需要校准的。

网友G:
你可以这样,多采样几次,然后取平均数呗

网友H: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当时多采集几次就好了

网友I:
ADC采集到0我觉得跟ADC没啥关系吧,估计是你瞬间采集到的数据就是0

网友J:
这个不知道,你可以问问ST的技术,看看能不能有好的办法

网友K:
ADC为0可能是你瞬时采集到的数据为0,这个很正常

网友L:
换个采样电压看看,先验证是不是正常工作了

网友M:
你的采集的电压是不是有波动啊?

网友N:
你多采集几次吧,这样能准确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