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设置为输入

楼主(2022-04-11):
各位,刚接触中颖单片机,有个问题请教,准备使用SH79F08某两个管脚来模拟I2C通讯,若通过PxCR将管脚设置为输出类型来发送I2C数据,而接收数据时是否需要及时将管脚类型设置为输入类型?

网友A:
I2C需要OD模式端口。OD模式不需要反复设置输入输出模式。

网友B:
不支持OD模式的IO可以用方向控制来模拟OD模式:数据口置0,通过控制方向控制发0或1。

网友C:
还没用到IIC,用6488的串口,要设置TXD

网友B:
要得 不然怎么接收

网友D:
中颖有 SH79F08 的片片吗?

网友E:
中颖161的片子,上电要不要对所有的内部用户寄存器初始化的?

网友F:
初始化部分
    TCON = 0x01;
    EXF0 |= 0x01<<6;
    SleepTimeCount = 0;
睡眠部分:
IEN0 |= 0x01;
IEN1 |= 0x08;

SUSLO = 0x55;
PCON |= 0x02;

_nop_();_nop_();_nop_();

IEN0 &= ~0x01;
IEN1 &= ~0x08;

请指教

网友G:
单片机端口直连LCD的com和 SEG引脚, LCD为1/8 duty,1/3bias
程序初始化将所有缓存寄存器写0xff
void InitLCD(void)
{
    DISPCON=0x5f;//0110 1111选择LCD,允许LCD,关闭LCD对比度控制,1/8占空1/4偏压
    DISPCON1=0x02;//液晶工作在快速充电模式
    DISPCLK0=0x00;//
    DISPCLK1=0x00;//LCD时钟=振荡器频率
    P0SS=0x00;   //0000 0000 做I/O
    P1SS=0xff;   //1111 1111 19Segment
    P2SS=0x07;   //0000 0111
    P3SS=0xff;   //1111 1111 8COM
}
程序设置好后, 选择 1/4 duty,1/3bias 其中 com1,com2下的seg能点亮
               选择 1/8duty,1/4bias,屏幕没显示
是硬件连接上的问题还是软件问题呢 ?

网友H:
不要输入模式

网友I:
很少用到输入模式

网友J:
iic一般是推挽模式吧

网友K:
一个nop延时多长时间啊

网友L:
可以进行直接连接吗

网友M:
还要注意外边接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