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带pwm的51单片机能否实现led灯呈线状依次逐渐变亮

楼主(2022-04-11):
用带pwm的51单片机能否实现led灯呈线状依次逐渐变亮

网友A:
当然可以啊,用一个for循环i++调整占空比就行

网友B:
什么意思

楼主:
意思就是有一条线布上led灯,让这条线慢慢的向前逐渐变亮。看了好多显示屏上,还有指示箭头都有这种效果,就是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网友C:
单纯用PWM不行?

楼主:
单纯用PWM的话如果用的灯带的话就是一条灯带逐渐变亮变暗,并没有前进亮的效果了。

网友D:
灯太多可能不行

网友E:
很多路PWM,LED 的数量有限制...

网友F:
能逐渐变亮,不能向前

网友E:
为什么不能向前

按顺序改变亮度就可以了

网友A:
多个io口模拟pwm波控制lED。。。

网友G:
一个PWM只能控制一个LED的亮度变化,向前就必须多个LED,需要多个PWM。所以你要选择多个PWM的单片机。或者加个一对多的开关,分时控制

网友H:
有道理。但是MCU的PWM资源是有限的。LED的灯又想控制的越多越好。如果只是做一个作品,那怎么整都可以。

网友E:
PWM频率几十HZ的话,软件刷几十个灯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I:
1.多个IO脚,一个led一个io
3.IO管教扩展,软件设计记录每个管教的频率,时间到了就去切换。

网友J:
跟PWM有什么关系

网友K: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L:
用调节幅值的方法也行

网友M:
确实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网友N:
有点浪费资源了啊

网友O:
有点大材小用的感觉呢

网友P:
这样实现起来很方便

网友Q:
感觉是两回事啊

网友R(2022-09-13):
for调整占空比就行

网友S(2022-11-06):
寄存器配置一下就可以满足你的百分比要求了

网友:
灯光渐变用数字电路控制的话,可以通过PWM波来实现,将占空比由小到大渐变,可以是灯光强度由弱变强,反之则可以由强变弱。

网友T:
直接给PWM就行了,三极管直接驱动LED也行的

网友U:
通过控制PWM占空比调节的时间间隔就可以实现呼吸灯的效果!

网友V:
用定时器即可输出占空比变化的方波。

网友W:
必须可以PWM可以控制亮暗,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时序的控制就可以

网友X:
要做一个软件三角波发生器子程序,频率自己定,就是变亮变暗的周期。此函数的返回值作为pwm的输入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