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检查MCU是否在工作

楼主(2022-04-11):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检查MCU是否在工作,简单快捷的

网友A:
一般在主程序加个工作指示灯

网友B:
嗯,如果有重要的中断就结合中断置为来控制指示灯

网友C:
在主程序或者主循环那加一个点亮小灯的句子

网友D:
电路上放一个“heartbeat”灯?

网友E:
主函数里弄个LED闪烁的程序段。

楼主:
加工作指示灯是最直接的方法

网友F:
连上Jlink后打开 Command命令窗口 输入halt命令看看寄存器就知道了

网友G:
不是运行指示灯就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