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lab x 里面小减大会出问题?

楼主(2022-04-11):
pmlab x 里面小减大会出问题?

楼主:
我在PMLAB X 里面定义了两个unsigned int的数,在做减法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98-99 结果是65535,0-1000的结果是64536。是无符号的数,为何会这样?

网友A:
在编译器里面可以设置么?

楼主:
我想要的结果是小减大结果为0,该在哪里设置?

网友B:
无符号可不就是这样么,没见过减法还自带限幅的

网友C:
直接试一下不就行了么,跟踪下结果

网友D:
你得用计算机体系来理解这个问题,借位进位在底层是不会变的。有小减大的需求就用有符号,或者事先判断大小

网友E:
98-99 结果为 65535,是产生了借位,STATUS寄存器中C比特置位,指示这种情况。

网友F:
这个减法真实的结果是-1

网友G:
只有使用有符号数才能正确表达负数

网友H:
开发者需要确保程序中的计算结果,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使用最合适的数据类型来表达。

网友I:
否则程序就会出错。这一点是需要格外当心的。

网友J:
你自己都知道无符号,你还问个负数怎么显示。

网友K:
当然显示没错,是你定义类型有错。

网友L:
这跟Mplab无关,这个是C语言本身的特性。

网友M:
严重怀疑你不是专业编程的

网友N:
基础C语言的数据类型的问题...翻翻书吧.

网友B:
这个和环境没关系。

网友I:
用带符号数据类型来解决你的问题吧。

网友M:
无符号数的溢出。如果你想要小减大等于0,那在减之前加一个判断就好了

网友O:
void delay(uint x)//x为多少,就延迟多少毫秒。
{
  uint a,b;
  for(a=x;a>0;a--)
    for(b=110;b>0;b--);
}
void init()
{
  OPTION=0x07;
  //TRISGPIO=0x00;//4脚做为I/O口,MCLR内部与vdd相连
  TRISGPIO=0x0A;//4脚6脚输入,4脚作为MCLR引脚,低电平有效。

}

网友P:
数据类型的问题

网友Q:
用无符号的好了

网友R:
超出范围了吧

网友S:
数据超出他的类型范围了

网友T:
用无符号的好点吧

网友U:
要注意判定是否超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