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求推荐RGB888接口的MCU

楼主(2022-04-12):
要求国产高性价比的。
新唐:台湾不太放心
GD:供货价格不太好
全志:安卓系统,软件压力比较大
乐鑫:RGB565(蓝牙wifi倒是全了,屏显和无线占用CPU都比较高,丢帧断网这种处理难度太大)

网友A(2022-07-29):
最近看到 一家国产高端MCU的,先楫半导体,有你要的,还带2D图形等,去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看到 一家国产高端MCU的,先楫半导体,有你要的,还带2D图形等,去看看。 ...

我也看好这个厂家,唯一的就是带2MRAM、LCD驱动的只有BGA封装,要是有普通封装的,绝对横扫STM429/GD450/LPC1788/1052这些

网友C:
看屏幕分辨率吧,小屏用个ILI9341的屏,SPI驱动。
RGB888的屏现在感觉不太好买,都直接上LVDS了。

网友D(2022-10-11):
新唐不放心的原因是啥?怕缺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