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AT32F403A怎么配置spi+dma中断接收,不要dma发送中断,只要接收中断

楼主(2022-04-12):
void spi_bytes_read(uint8_t *pbuffer, uint32_t length)
{
  uint8_t write_value = FLASH_SPI_DUMMY_BYTE;

#if defined(SPI_TRANS_DMA)
  dma_reset(DMA2_CHANNEL3);
  dma_reset(DMA2_CHANNEL4);
  dma_default_para_init(&dma_init_struct);
  dma_init_struct.buffer_size = length;
  dma_init_struct.direction = DMA_DIR_MEMORY_TO_PERIPHERAL;//存储器到外设  写
  dma_init_struct.memory_base_addr = (uint32_t)&write_value;
  dma_init_struct.memory_data_width = DMA_MEMORY_DATA_WIDTH_BYTE;
  dma_init_struct.memory_inc_enable = FALSE;
  dma_init_struct.peripheral_base_addr = (uint32_t)(&SPI4->dt);
  dma_init_struct.peripheral_data_width = DMA_PERIPHERAL_DATA_WIDTH_BYTE;
  dma_init_struct.peripheral_inc_enable = FALSE;
  dma_init_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_HIGH;
  dma_init_struct.loop_mode_enable = FALSE;
  dma_init(DMA2_CHANNEL4, &dma_init_struct);

  dma_init_struct.buffer_size = length;
  dma_init_struct.direction = DMA_DIR_PERIPHERAL_TO_MEMORY;//外设到存储器 读
  dma_init_struct.memory_base_addr = (uint32_t)pbuffer;
  dma_init_struct.memory_data_width = DMA_MEMORY_DATA_WIDTH_BYTE;
  dma_init_struct.memory_inc_enable = TRUE;
  dma_init_struct.peripheral_base_addr = (uint32_t)(&SPI4->dt);
  dma_init_struct.peripheral_data_width = DMA_PERIPHERAL_DATA_WIDTH_BYTE;
  dma_init_struct.peripheral_inc_enable = FALSE;
  dma_init_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_HIGH;
  dma_init_struct.loop_mode_enable = FALSE;
  dma_init(DMA2_CHANNEL3, &dma_init_struct);

/* 使能DMA通道 */
        dma_channel_enable(DMA2_CHANNEL3, TRUE);
        dma_channel_enable(DMA2_CHANNEL4, TRUE);

    //使能spi dma发送和接收请求
        spi_i2s_dma_transmitter_enable(SPI4, TRUE);
        spi_i2s_dma_receiver_enable(SPI4, TRUE);
        /* enable transfer full data intterrupt */
        //开启dma数据流传输完成中断
        dma_interrupt_enable(DMA2_CHANNEL3, DMA_FDT_INT, TRUE);

        /* dma2 channel3 interrupt nvic init */
        nvic_priority_group_config(NVIC_PRIORITY_GROUP_4);
        nvic_irq_enable(DMA2_Channel3_IRQn, 1, 0);
}

void DMA2_Channel3_IRQHandler(void)
{
  if(dma_flag_get(DMA2_FDT3_FLAG) != RESET)
  {
            /* 1.清中断标志 */
        dma_flag_clear(DMA2_FDT3_FLAG);
        /* 2.禁能 DMA   传输完成中断 */
            dma_interrupt_enable(DMA2_CHANNEL3, DMA_FDT_INT, FALSE);
        /* 3.禁能 SPI RX DMA   请求 */
        spi_i2s_dma_receiver_enable(SPI4, FALSE);
        /* 4.禁能 DMA Stream */
            dma_channel_enable(DMA2_CHANNEL3, FALSE);
        /* 6.通知应用程序 RX 传输完成 */
            g_rx_flag=1;
  }
}

我这样配置dma接收中断是错误的,有哪位大牛指点一下我该怎么配置吗

网友A(2022-07-12):
先使能spi dma传输,再使能dma 通道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