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开启我的WE学习之路,寻找最实用的技术应用

楼主:
为了感谢童鞋们一直以来对WE的支持~

21ic特意联合WE为大家带来了学习领打赏的惊喜福利~

阅览资料涨知识的同时,还能领取论坛打赏,还不赶快行动~

活动时间:4月12日-5月11日

活动参与步骤:
第一步:进入WE社区技术频道学习WE社区技术频道

第二步:选择你觉得最实用的产品应用,将理由和亮点回复至本贴中。并写出对WE技术社区的建议,如:内容更新、页面布局、相关活动等

第三步:进入活动主页提问,写下你的问题及描述并截图,将截图回复至本帖中

管家提示:第三步非必要操作,但参与本步骤,将提高获奖几率。(注意:截图需要在提交问题后,管理员审核通过,才会在页面中显示

活动礼品:
活动结束→挑选10位幸运用户,分别奖励10元打赏红包

参加WE学习之路,抢现金红包

网友A(点评):
非常不错的活动

网友B(点评):
必须参加啊

网友C(2022-04-12):
好活动,必须参加。

网友C:
WE大电流端子应用指南对我们现在项目需要选型大电流端子有很大帮助,通过文档我了解到WE有很多大电流端子,我们对其中过电流能力在70A的可以拧螺丝的端子很感兴趣,文中给出了详细的参数以及装配方法,极大方便我们快速使用,亮点是给出了端子温度,线径,电流曲线图,这个非常好哦。我给WE页面的建议希望有更多产品的应用案例以及解决方案,这样会大大提高点击率。

网友:
WE大电流端子应用指南
学习了大电流端子的应用,压接技术太厉害了,与焊接技术相比,压接技术具有许多优势。 镀厚铜的电路板可以很容易地完成加工。此外,电路板的双面安装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可以实现非常紧凑的模块设计。因此,电流路径被显著缩短,在热学上非常有利于大电流的处理。整个压接区的 Pin 脚和 PCB 孔铜之间有可靠的接触。焊接则不能保证焊料上升到整个板孔, 而可能产生较高的电阻,因此,长期的可靠性和机械稳定性也不如 REDCUBE PRESS-FIT 那么高。REDCUBE 端子的 PRESS-FIT 工艺无缝集成到系统的生产过程中,因此非常具有成本效益。可以使用压装工具同时压装多个 REDCUBE 端子。这样的工艺与焊接相比,电路板也没有热负载。
技术频道的分享建议要有分类

网友D:
不曾想到居然还有WE这种专业从事大电流端子设计生产的公司,在阅读过相关资料和视频后,本人对该公司有了直观的认识。该公司的有关产品对于本人这种经常需要接触到大电流的维修电工而言,无疑是非常有帮助的,其中对于70A级的螺栓式接线端子比较感兴趣,这一点对于国内市场来讲还是比较少见的。期待这家公司能在宣传和普及力度再加大一些。

网友E:
铝电解与铝聚合物电容器在较宽温度范围的稳定阻抗,适于电源滤波,可以有效地提供稳定稳定的电源,十分安全且因工作温度低,寿命也较长。铝电解ESR较低所以电容充放电的速度越快,高频电路中也具有优势。
WE网站版面布局很紧凑也很简洁,查找搜索比较方便。

网友F:
《DC/DC 转换器中功率电感选型实用指南 》
DCDC基本每个电子产品都离不开,而DCDC中的功率电感选型很重要,通过该文档可以快速的进行电感选型,非常有用

网友G:
<面向工业环境的大功率无线电力传输技术>这个可以,现在都在推无线供电,给基站或者其他设备进行无线供电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H:
提了一个频道宣传的建议,共参考

屏幕快照 2022-04-18  (265.58 KB )

网友I:
好专业的感觉,特别是开关电源的知识,提升了我对大功率器件的认知

网友J:
最实用的产品应用是**:揭开高额定电流的面纱!通过对不同厂商电感产品的测试,向我们揭示了一个真相,看手册的时候,不要单纯的看宣传的参数,还要看得到这个参数的测试条件,不然就会陷入唯参数论的陷阱中。
官方的提问如下,回复速度也是不错的。

网友K:
《布局、元器件和滤波器对现代 DC / DC 开关控制器 的电磁兼容性的影响》这个应用对前几天刚经历的DC-DC器件选型有一些帮助;尤其是匹配的LC滤波网络如何进行器件选型。
这个应用重点说明了传导和辐射干扰的发生方式及如何抑制,对组成滤波器的每个器件都有单独的说明,讲的很细,对于我来讲,由原来的照抄电路,能够有自己的理解和设计思路;内容详细、重点突出让我觉得这个应用很不错。

  对WE技术社区的建议是,感觉技术视频更新很少,很多视频还是去年的,变化较少;是否能请工程师将许多应用的技术案例做成视频,以视频展示给我们,能通过示波器等工具看到直观结果,感性理解会更好一些。

网友L:
伍尔特的超级电容器的应用笔记非常实用,值得好好研究。

网友M:
(一)布局、元器件和滤波器对现代 DC / DC 开关控制器的电磁兼容性的影响:DC/DC开关电源转换电路是现代电子产品中出现率很高的电源管理电路, 与传统线性稳压器电源相比,其具有:高效率、高功率、瞬态相应快等诸多优点;另一方面由于其工作原理的原因,及通过开关管的频繁导通与关闭来实现输出电压和电流的调节。所以其固有的开关频率会通过传导和辐射向外界产生电磁干扰,而合理的输入输出滤波器电路,能够大幅度降低对外界产生的电磁干扰;

(二)建议
参考设计菜单页面下,相关内容较少更新缓慢,希望WE能够提供更多实用的参考设计,并分类整理和显示,方便用户检索,快速找到自己想要查看的内容,谢谢。

(三)提问

网友N:
在这次技术社区的学习中,DC/DC电源滤波器的优化 这个内容解决了我对现有DC-DC滤波电路设计的一些困惑。DC/DC电源滤波器的优化对使用滤波电容做了详细说明,对电容放在电感前后也说明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目前我对DC-DC滤波的设计一般是遵从DC-DC模块的推荐电路,没自己的思考,也不考虑DC-DC的输出电压、功率等因素。这次算是有一些自己的认识。
对WE的建议是,技术社区的更新好像比较慢;另外,很多技术应用还是全英文,从道理上说,很多芯片器件的数据手册都是英文,工程师应该能够阅读英文手册,但对于我这等英文水平差的,还是中文的更快、更好理解,后续如果有更多的中文手册就更好了。

网友O:
专有的高性能无线电力传输(含数据传输)解决方案
无线充电的应用早就有了,但一般功率较小,且效率不高。现在对于一些机器人来说,无线充电是更好的选择。WE的解决方案不仅仅是效率更高,还有对数据传输的应用解决方法说明。从解决方案上看,感觉比较成熟,可以应用到产品上了,希望有机会可以尝试下。
WE的技术社区上,如果有更多的应用视频说明和展示就更好了,比如说专有的高性能无线电力传输(含数据传输)解决方案的视频展示,让我们能够直观看到一个实际的效果。

网友P:
  • WE推出的RED CUBE大电流端子应用,采取无焊接的机械冷压接工艺,大大降低接触电阻为大电流的可靠通行大开安全绿灯。资料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实用高效简捷易行,通过文档学习令人颇有启迪得益匪浅。
  • 建议:WE多多推介这类有效实用的产品与方案,
  • 建议:21ic多搞这类互动类的活动。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