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flash能写入多少个字节

楼主(2022-04-12):
  F030F4P的flash是1K的,为什么只能写入420多个字节的数据

网友A:
居然还数数,我从来没数过

网友B:
因为程序也存在flash里啊

网友C:
很正常的,flash是存程序的,你代码之后才是可以让用户写数据的

网友D:
对,这逻辑是没错的,可能是你程序占用了一部分

网友E:
正常是需要看你程序的,程序如果不大,可以写很多个字节

网友F:
这个跟你程序有关系,你要程序大了,可能420个字节也写不下的

网友G:
你是想用F030的内部flash么?

网友H:
建议别总使用内部flash哈,除非想要降成本

网友I:
那你程序很小啊,才这么大点儿

网友J:
你程序是使用内部flash的,所以你才能写不足1K的数据哦

网友K:
写不了多少字节的,一般会被程序占用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