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用CY8C4147做项目,能用ADC采集Vref估算电池供电低压吗?

楼主:
最近用CY8C4147做项目,能用ADC采集Vref估算电池供电低压吗?

网友A(2023-12-26):
可以使用CY8C4147的ADC来采集参考电压Vref,并据此估算电池的供电电压。

网友B:
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C:
采集这个电压干啥?采集电池电压多好

网友D:
直接弄个分压电阻,直接采集电池电压呗

网友E:
我觉得不行吧,这种电压准确吗?

网友F:
你这操作也可以,但是我觉得不如直接测电池电压

网友G:
这不就相当于直接采集的电池电压么

网友H:
你这Vref的接口不是直接接在电池上的吗?

网友I:
其实你可以接个分压电阻吧,这样更加的保险一些

网友J:
应该可以,这种应该也算是直接测电池电压了

网友K:
我建议直接接在电池附近,因为这样的测试是比较准确的

网友L:
没问题,但不如直接测电池两端了,比较稳一些

网友M:
可以按照截图的思路进行测试:

不过具体还要分析你的系统结构是什么样的。

网友N:
当然可以,两个电阻分压送ADC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