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HK32F39A这款芯片内核是M3还是M4?

楼主(2022-04-12):
如题,HK32F39A这款芯片内核是M3还是M4?官网和选型手册的标注不是统一的,到底哪个才是真的?

网友A:
国产进口MCU,有需要的小伙伴加微信,L18121451280 廖**

网友B:
纠结的点在哪里?
看手册

网友C:
M3哦。选型手册哪里来的,可能里面有错误的,要以官网上的数据手册为准哦。

网友D:
好像一般F3里的3指的就是M3

网友E:
M3内核的

网友F:
M3内核,你从哪里看到的是M4?

网友G:
估计要以选型手册为准了

网友H:
这个属实我也不知道,不过好像是M3的内核

网友I:
你以手册为准吧,毕竟手册是发行出来的

网友J:
你问问代理商不就好了么

网友K:
这个还真没了解过,不知道这MCU性能咋样

网友L:
我看了一下,网上搜的是M3

网友M:
这个你看看代码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N:
估计是M3吧,航顺做M3的比较多

网友O:
看数据手册呗,然后再看看源码,就知道是M几的了

网友P: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M3的,我搜了一下,还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