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IO控制电源通断

楼主(2022-04-12):
F407的IO+光耦+mos实现24V电源的控制

现在给泵的控制器供电,

现象:接其他复杂,24V输出可控,接泵的控制器,24V就没有了。

五块板子,一块有这问题,
这个有问题的板子,已经烧了好几个407了~~~

两天了,还没有破,哪位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A:
会不会是后端的问题,驱动盒?

网友B:
你看看电路呗,一般情况是光耦做隔离的啊,你的光耦咋能没起作用呢

网友C:
你换板子呗,估计板子内部已经有问题了吧

网友D:
是不是需要二极管防反接啊

网友E:
正常来说不会这样的,负载都是正常接就行啊

网友F:
你说24V没有,是电压为0还是非常低不是0呢?

网友G:
你后级负载是否有短路现象啊?你是不是接错了啊

网友H:
是不是焊接的问题,再看看电路呢

网友I:
一般来看是不会这样的,光耦应该能保护好IO的

网友J:
看你的描述像是光耦失效了

网友K:
换个光耦试试,看看是否能好使

楼主:
嗯,光耦,mos换了个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