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断电后,板子依然带电怎么办

楼主(2022-04-12):
电源口用的100uF的铝电解

断电后,一直带电,除非人为放一下电。

是我电容选大了么

网友A:
没有放电回路,如果可以,把电容弄小点

网友B:
那就把电容弄小点试试

网友C:
电容不是越多越好,虽然100uF不算大,但是你遇到了问题,可以先弄小一点

网友D:
电容的问题,没有回路

楼主:
下的电容,确实好了,
100UF的电容很大么

网友E:
是你的板子电容选择大了吧,正常不会的

网友F:
你看看是否有其他储能元件

网友G:
一直带电?你测测电压下降的快吗?

网友H:
按理来说,你这么大的电容是不会有影响的

网友I:
没有放电回路,这个电容(假如100UF/400V)不算小

网友J:
我觉得1000uF的话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K:
你整个耗能元件呗,不过我觉得你换换电容也挺好

网友L:
正常是不会这样的,100uF很快就能耗尽的

网友M:
你换电容吧,换个小点的

楼主:
确实,我暂时也没有理解100uF的电容会带电

试了一下,静置了一天,从24V降到19v~~~~

去掉电容就好了~~

网友N:
带电一会儿就没了,不用管也行的吧

网友O:
一直带电不可能吧,你是有超级电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