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什么情况下会烧芯片

楼主(2022-04-12):
批量做了10块板子做测试,其余9块均没有问题,

有一块,主控总是不定期的损坏,现象是3.3供电变成1.8左右。

期间,以为是调试过程中误操作短路,线头或者螺丝掉到板子上引起的,但折腾几次,总是这个板子~~~~

格外注意后,还是工作一段时间,芯片发烫,iO无反应,现在担心有隐患问题没有发现,

该怎么处理

网友A:
国产进口MCU,有需要的小伙伴加微信,L18121451280 廖**

网友B:
感觉一般是电源不稳,
或者静电,或者短路,或者过载~~

网友C:
换块板子吧,你这可能就是板子的问题了

网友D:
那就是剩下的那一块本身的问题

网友E:
正常来说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如果3.3V变成1.8V被拉低这么多,可能就是有短路的现象了

网友F:
你看看是哪个地方发烫,就MCU发烫么

网友G:
你这现象是短路现象

网友H:
正常来说不会突然短路的,你要看看你的电路

网友I:
是不是你的PCB板内部有问题呢,主要是你说就这一块板子坏掉

楼主:
感觉焊接的时候,mcu下面有锡珠,换了一通,最后mcu和ldo都换了

网友J:
如果硬件设计确定没问题,那就检查板子上哪里有没有短路。

网友K:
可能和硬件个体差异有关系

网友L:
正常是不会出现这种短路现象的

网友M:
你可以看看PCB电路厂商的测试单

网友N:
你这芯片发烫,基本就是烧坏了

网友O:
你放一阵儿就烧坏,你电路接线之类的呢有问题没

网友P:
你换个板子就可能好了

楼主:
只有一个板子这样,
换个换片子,好了,
怀疑焊接问题

网友Q:
不会烧坏,可能是你总换芯片啊或者怎么操作有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