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按复位按键冒烟了

楼主(2022-04-12):
测试过程中,程序突然卡主不动了,

按了下复位按键,结果板子上的运放冒烟着火了

这是怎么关联上的?

就是普通的阻容复位~~~~

网友A:
这么奇葩?可以晒下电路图不?

网友B:
应该是外部引起的,能测试说明开始是正常的

网友C:
复位按键不至于,是不是短路了。

楼主:
外部电源引起的,突然程序就死掉了,半天不动,
本想按下复位试试吧,结果冒烟了,
修理的过程中,LDO,MCU都换了

网友D:
这个现象十有**都是外部原因引起的,

网友E:
你这个有点奇葩啊,是不是把哪里短路了,上电路图看看。

楼主:
电源短了,抱歉~

网友F:
是不是短接了啊

网友G:
硬件连接出问题了吧

网友H:
焊接的时候焊连了吧

网友I:
估计就是纯硬件问题了

网友J:
如果原理没偶问题 那就是电路板的问题了

网友K:
焊接问题或者电路板问题 跟软件应该没有关系

网友L(2022-05-16):
硬件问题吗?最后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