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烧芯片的奇葩经历,都有哪些

楼主(2022-04-12):
相信每个工程师都会经历过烧芯片

还记得都有哪些情况么?

我最近有个板子总烧片子,换新的就正常工作,调试过程中不确定怎么就烧了~~

现象是LDO电源拉低,实际主控烧了

网友A:
电源给错,算么

网友:
电源电压肯定超标了。或者有电路产生了高压感生电动势侵入了单片机

网友B:
测试的时候,表笔短了,牛不牛

网友C:
我的就是怎么改也烧写不进去

网友D:
其实很多都是小毛病导致的

网友E:
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F:
额 不小心短路了

网友G:
忘了共地了算吗

网友H:
额  电脑的usb带载能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