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什么是待机模式

楼主(2022-04-12):
跟电脑锁定账户一个意思么?

网友A:
我理解就是带电等待工作的一种状态

网友B:
应该是比较省电的,只要有一丢丢中断发生就唤醒。

网友C:
应该是一种低功耗模式

网友D:
不是说锁定  就是一种工作状态

网友E:
就是各种外设处于一种规定状态的模式

网友F:
低功耗模式的一种

网友G:
一共功耗比较高的低功耗模式

网友H:
待机模式各个厂家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建议哦楼主看一下手册说明

楼主:
就是趴活呗?
降低功耗,等着来活?

网友I(2022-05-21):
待机模式就是设备保持睡眠状态

网友J:
这个你看看网上怎么解释的呗,一般就是外设一般都不工作的状态

网友K:
你可以理解为睡眠模式,就是进入低功耗状态

网友L:
给我的感觉就是保持核心线程正常运行,其他都是关闭状态

网友M:
好像跟锁定账户不一样的状态

网友N:
锁定账户是后面还在运行,你可以理解为电脑睡眠的状态

网友O:
待机,你就理解为MCU休息,等待唤醒的状态吧

网友P:
待机就是低功耗运行啊,但是比睡眠还浅一个度

网友Q:
好像你没理解什么是待机啊,嘿嘿,网上搜搜吧

网友R:
待机一般都是让外设关闭,节约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