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自恢复保险改如何选择

楼主(2022-04-12):
所谓的电流和电压指标,是否指的是保险丝两端的电流和电压

余量保留多大为宜?

网友A:
保险丝上显示的额定电流是保险丝能安装在这么大的电流电路中,电路同电正常工作时,保险丝承担的是导线的作用。这时候保险丝应该仅将它看成是一种规格的标称,而流过保险丝的电流大到何种地步、何时熔断这在保险丝产品标准中对它有详细的规定。
保险丝有一个"熔断系数"其值大于"1"(一般在1.11.5之间),它是"常规不熔断电流""额定电流"的比值。由此可以看出,即使流过保险丝的电流大于它的额定电流而未超过常规不熔断电流,保险丝也不应该发生熔断现象。通常保险丝的熔断电流是保险丝额定电流的1.5~2倍。

网友B(2022-06-22):
一楼正解,学习学习